[求助帖] F4飞控高度保持问题求教

楼主(2020-05-09):
泡泡老师:采用自稳+定高+定点模式飞行,发现F4定高很不稳定,未加油门四轴也向上飞,减油门也不会降高度,是不是气压计PID没有调好,请问该怎么调?
我采用的是默认的一组PID值,位置PID参数是50,0,0;速度pid参数是100,50,0

网友A:
f4飞控刷的什么固件?还有定高?如果是刷的apm固件可能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飞控刷的什么固件?还有定高?如果是刷的apm固件可能还行

INAV固件,有气压计和GPS为啥不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NAV固件,有气压计和GPS为啥不能?

那你就定啊,反正我的定的很好,一点不掉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