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个F22手抛机

楼主(2020-05-09):
闲着在家,突然想飞固定翼,手头上设备都有,果断开始。过程没怎么拍照就撮合吧
首先首飞定个重心,然后就开挖,切翼,拉杆,因为我遥控是D7e换了mcu,且很久之前就觊觎萝莉的接收,这次总算逮到机会了,果断加高频头,画图打板焊接一条龙服务,板子用两路pwm直驱mos控制8520美滋滋,舵机也是之前买的,一个2g拆机舵机加驱动,一个9g做副翼拉力较大,最终接收机成本在5块钱左右,还支持RSSI信号强度回传,和电压回传,玩小鸡的福音啊,万分感谢萝莉大神,以及D固件开发者,让我用200块钱的控体验到这么多实用功能。期待明天首飞

网友:
额 看到了 ,新手看不懂。。。。。没法操作

网友A:
两个舵机就一边控制一个舵面三角翼混控不好吗?f22不开副翼直接混控更好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舵机就一边控制一个舵面三角翼混控不好吗?f22不开副翼直接混控更好飞。

第一次改,不太会

网友:
支持一下,顶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