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V3S刷PIX固件飞F450问题

楼主(2020-05-09):
F4V3S刷PIX固件飞F450,大神们,谁知道数传接到哪里,怎样设置端口,现在接在TX6.RX6.没有数据,TX1.RX1接着GPS,TX3.RX3.接着罗盘,其它就没有接口了

网友:
固定翼不需要罗盘,就多出一个接口接数传了,多旋翼不行

网友A:
这个飞控接不了数传了,想要接数传买f4v2pr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飞控接不了数传了,想要接数传买f4v2pro

我在网上看有大神用这个飞固定翼有数传

网友B:
你问问卖家看看,我也想入手呢,

网友:
rx1接数传rx6接GPS. 到全部参数里改下

网友:
你这问题,首先你得弄懂f4v3的串口是被阉割的,只有3个。没有像F405WING那样具有完整的6个串口功能    , 它的串口和全部参数表上的排序有点不一样,修改时注意一下。
            飞控板  ------- 全部参数表   -------------初始默认功能
            TX0/RX0         SERIAL0_ protocol          USB(不能更改这个)
            TX1/RX1         SERIAL1_protocol           数传通讯
            TX3/RX3         SERIAL2_ protocol          i2c(可用罗盘)
            TX6/RX6         SERILA3_ protocol          GPS

网友:
你要把TX6/RX6改为数传。全部参数表里设置Serial3_protocol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问问卖家看看,我也想入手呢,

卖家不提供技术支持

网友(2021-05-07):
請問這飛控能 for 跟gps同時使用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