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IY交流] 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

楼主(2020-05-09):
    一、前言
     好久没上论坛来了,今天进来才发现已经改版了。那怎么着也得发个贴纪念一下。
     其实我好早就买了这个遥控器了,但因工作一直太忙,没时间去折腾它。当时看到它,就感觉是改一代控的绝佳材料。
五一假期,休息了三天,闲着没事,就开始倒腾倒腾它。

楼主(2021-02-23):
分享一下改控主板的立创源文件,请大家继续改进完善。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遥控器 作者:gaocl 1828 3.5元小控改控主板EDA源文件.zip (52.77 KB, 下载次数: 74, 售价: 6 牛币)

网友(2020-06-19):
楼主,摇杆微调的改进怎么样了?

楼主:
十一、完善二  左右手油门
   又到快乐的周末时间了,今天要完善的内容是左右手油门的固件。
萝丽大神只提供了左手油门的方式,对于有些小伙伴喜欢用右手油门,所以我们需要改一下固件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手(右手油门的通道示意图)
日本手(右手油门)油门的通道示意图。
我买的两个小控改完了,一个左手油门,一个右手油门。

分享一下固件吧:
左手油门: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遥控器 作者:gaocl 8319 小控美国手油门.zip (910 Bytes, 下载次数: 28, 售价: 6 牛币)

右手油门: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遥控器 作者:gaocl 2758 小控日本手油门.zip (920 Bytes, 下载次数: 14, 售价: 6 牛币)

楼主(2020-05-11):
七.接收
把我自己做的小接收也晒一下吧。这个接收采用的是三代6通的硬件,改了一下程序,这样一代也可以用了,只不过电压回传暂时用不上了。
来,小控跟小接收、小电调一起合个影。

楼主:
二、研究
其实之前我也有看到网友拿这个壳改过三代控,但我感觉放个屏确实有点免为其难了。拆开这个遥控器,可以看到,结构非常简单,主要就是两个摇杆和几个按键,正适合改为萝丽一代。

楼主:
三、画板
    根据控的现有布局,重新画一个板子。当然,就用立创EDA简单画一个就行了。
正面
背面

画完,直接下单打板。

楼主:
四、拆件
打板回来了,我特意用了跟原板一样的黄颜色板子。

拆件前,兄弟俩合个影吧
拆完了,板上还有几个6x6的暂时没啥用,就不拆了。

楼主:
五、焊接上传焊接图前,得吐槽一下。现在是访问用户多了吗?感觉现在网站访问有点慢。上传这几个张传了好几次。
因为这个控用了两节7号电池,所以我在板上设计了一个升压电路。
焊接无线模块,晶振和开关

焊接单片机

说到这个单片机,设计线路的时候忘记设计烧写针脚了,板子打回来才发现。不过也没事,焊接好以后,接上正负板,RX与TX直接拿杜邦针指到单片机针脚上就烧写成功了。

楼主:
六、完工
把焊接好的主板,直接装到壳子里,因为完全照着原来的线路径设计的,所以大小刚才,直接拧上螺丝就行。
装上遥杆帽,盖上盖,刚刚好。

装上两节7号电池。
打开电源测试一下,OK,完美!

网友:
做的不错,可惜是一代,那就不重复建设了...

网友:
小巧完美,我得学学打板了

网友:
应该画最新版的。一代不好设置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一代用什么型号单片机?

网友:
一代直接对频改玩具遥控小车小船

网友:
厉害都是人才

网友B:
只做了遥控 接收呢

网友:
太小了,三代估计放不下

网友C:
求分享PCB、三代接收的1代固件、1代相关资料。1代是不是没有ppm输出的?

网友D:
做得真漂亮,PCB布局很合理。
我也买了3个这个遥控器打算改萝莉。

提两个建议,
1、2.4G模块天线位置下面不要铺铜,背面不要放置元件。尽量将2.4G模块靠近板边放置,以免影响信号质量;
2、电池仓改一下放一节锂电池,将PCB上升压电路去掉改成4056充电电路,外壳开孔用USB typec或者mirco usb 口充电。升压电路纹波大,会影响2.4G模块。锂电后期使用成本比7号电池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一代用什么型号单片机?

STC12C5A60S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做了遥控 接收呢

接收必须有,当然也得是迷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求分享PCB、三代接收的1代固件、1代相关资料。1代是不是没有ppm输出的?

我感觉对于无屏的低端应用来讲,PPM输出还不是太重要。
1代没有跳频,也没有摇杆微调,是比较大的缺陷,所以打算帮萝丽大神把这个一代再改进改进,估计会有些地方可以简单应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得真漂亮,PCB布局很合理。
我也买了3个这个遥控器打算改萝莉。

好建议,我再改进改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对于无屏的低端应用来讲,PPM输出还不是太重要。
1代没有跳频,也没有摇杆微调,是比较大的缺陷, ...

支持改进,我想要PPM输出是这个控太便携了,随便装哪,然后可以抽空连手机玩模拟器

网友:
打板的话内部空间是完全可以容下3代的 只是屏幕没地方装  可以考虑外挂或者用0.4寸的小屏 这么小的估计字都看不清

网友:
楼主厉害厉害,可以教教我怎么画板不,另外3代不放屏幕也是可以用的呀,做成插脚的屏幕,对完频后就可以把屏幕拿掉了

网友:
求pcb文件

网友:
要是有电路调中的要求的话可以在电位器的一端串接个1K的3296多圈电位器,我改的差速48cm手抛机就遇到了方向不在中点的问题(开机后不推杆一边电机转),就用这种方法解决的,至于副翼和升降可以用拉杆来调整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,早有想法但一直懒!!!!

网友:
我改的不用打板,只要飞线就好了,来看看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0277

网友:
楼主分享下pcb好不

楼主:
七、改进       终于又到周末了,还是接着折腾我这个小控板吧,接前面xuanxuan312网友的建议,做了三项改进。
   1.无线模块下侧去掉了铺铜。
   2.同时无线模块往边上移了一些,尽可能的靠边。

   3.引出了芯片烧写口。
另外,升压电路还是先保留,毕竟这个是5V的芯片。而且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生的结构。

正面
背面

楼主:
八.测试
      先来看一下接上接收机空控制的效果。

     今天还去外面测试了一下,拉到了五六百米的距离,信号还是不错的,就没再往远测试了。
总体来说在可视距内玩个小车小船,这个小控已经可以胜任了。

楼主:
九、分享
    一直没想着把PCB分享出来,主要感觉这东西比较简单。另外现在太多人没测试过就乱分享,结果大家都掉到坑里了。收到好几个网友发消息,让我分享PCB,那我就献个丑吧。做得还不完美,但至少我自己验证过了,可以使用哦。
       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6154 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6通接收主板.zip (130.55 KB, 下载次数: 62, 售价: 6 牛币)

      平时工作太忙,等待下一个小长假或休息日,让我有时间可以改进几个比较重要的内容:1.支持摇杆通道的微调。
2.支持跳频,哪怕用最简单的方式,至少可以几个小控一起玩了。
3.输出ppm。

       好几个网友都问我,为啥不直接用三代的?我只能回答呵呵,我也试过用三代,改完再把屏去掉。虽然用了长按菜单键对频的固件,但我遇到一些问题,比如好多次无意按长按菜单键,被恢复出厂设置了。总之,只能说每个人喜好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九、分享
    一直没想着把PCB分享出来,主要感觉这东西比较简单。另外现在太多人没测试过就乱分享,结果大 ...

哇塞,感谢楼主!看到你分享的pcb,准备去打板,结果继续阅读,发现你的改进计划,无比期待着新版。一直想搞个没有屏幕的简单的,自己不会,只在淘宝上看到了有店家卖三代的无屏幕的,商家说是他们自己搞的,不用于开源分享。哈哈 !持续关注楼主!

楼主:
十、完善一  又到周末时间了,我们接着完善这个小控吧。因为买的这个小控一般都没有后盖,所以我们还得先设计一个后盖。这个盖比较简单,随便用一个建模软件就可以画一下。

因为这个控是黑色的,所以也这个后盖也打印成黑色的,我没用最精细的,只用了0.2mm的精度打印,效果也还行。
这是装上以后的效果,还凑和吧。

分享一下这个打印文件吧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1970 小控后盖.zip (19.15 KB, 下载次数: 19, 售价: 6 牛币)

楼主:
十一、完善二  左右手油门
   又到快乐的周末时间了,今天要完善的内容是左右手油门的固件。
萝丽大神只提供了左手油门的方式,对于有些小伙伴喜欢用右手油门,所以我们需要改一下固件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手(右手油门的通道示意图)
日本手(右手油门)油门的通道示意图。
我买的两个小控改完了,一个左手油门,一个右手油门。

分享一下固件吧:
左手油门: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2251 小控美国手油门.zip (910 Bytes, 下载次数: 28, 售价: 6 牛币)

右手油门: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1437 小控日本手油门.zip (920 Bytes, 下载次数: 14, 售价: 6 牛币)

网友E:
楼主,是在这家店买的吗?感觉你的遥控跟卖家图片还是有点区别。

网友E:
大佬,摇杆怎么拆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是在这家店买的吗?感觉你的遥控跟卖家图片还是有点区别。

对,就是这家买的,3.5元一个。

网友E:
楼主,元件清单能提供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元件清单能提供一下

以为没几个元件,居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。 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92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佬,摇杆怎么拆的?

热风枪一吹就掉了。

网友:
楼主,原理图和pcb图能开源吗?没热风枪,焊sop28,太考验焊工了

网友:
楼主这二个元件是同一种封装吧,间距是2.54,引脚大小是多少

网友:
662k是SC662K-3.3V,是不是下图

网友E:
无线模块是买这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无线模块是买这家吗

接口就是这种,也可以用,但这种好像距离不够远,只能到两三百米,我用的带天线那种贴片无线模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无线模块是买这家吗

我第一个改就用的上面这个无线,只要接口对的,都可以用。
我第二个改用了下面这个无线,距离非常不错

楼主(2020-06-28):
十二、完善三  增加PPM输出     今天又是周末了,不过今天这个周末是要上班的。
这周我们更新的主题是给小控增加了PPM输出,这样就可以玩模拟器了。
我在小控背面装了一个音频输入口。
插上模拟器,样子还不错

楼主:
还是上个用这个小控玩模拟器的视频吧

网友:
是加上微调就完美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上个用这个小控玩模拟器的视频吧

请问大哥,看您视频里有个星球大战那个遥控器改的控,那个三代的也是您自己画的板吧?恳求大哥能分享下吗?谢谢您了!!!

网友:
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

网友(2020-07-28):
感谢大佬,PCB下单了

网友:
大佬能分享立创EDA原文件吗?

网友:
怎么不直接画三代的呢?

网友:
做的太好了。手上也有一个这款遥控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怎么对频,我按这个做了一个,无法对频

网友(2021-02-09):
引用 楼主:
七.接收
把我自己做的小接收也晒一下吧。这个接收采用的是三代6通的硬件,改了一下程序,这样一代也可 ...

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三代接收的程序嘛?求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,知识分享,是人类进步的源泉
你的帖子太红,以至于3.5元的遥控器 销售一空,我好伤心,买不到了

楼主:
分享一下改控主板的立创源文件,请大家继续改进完善。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3479 3.5元小控改控主板EDA源文件.zip (52.77 KB, 下载次数: 74, 售价: 6 牛币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享一下改控主板的立创源文件,请大家继续改进完善。

可以分享一下你改的三代接收固件嘛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享一下改控主板的立创源文件,请大家继续改进完善。

感谢分享!

网友:
求原理图~我自己画板,谢谢!

楼主:
三代硬件的一代接收固件
某宝3.5元小遥控器改萝丽一代控  作者:gaocl 1273 三代硬件的萝丽一代六通接收.zip (888 Bytes, 下载次数: 151, 售价: 6 牛币)

网友:
谢谢大佬分享的固件,可惜我的小遥控刚被我改成了三代控,屏幕实在放不下了,外接了一个插头

网友(2021-03-30):
这个一代能遥控多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