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三角翼固定翼如何实现方向功能的?

楼主(2020-05-10):
请问这样的飞机是如何实现方向的?
附翼实现升降,但方向呢?
谢谢答疑

网友:
空中是三维的,不在地面平面的。

网友:
同时升起、打下就是升降,左右两个一上一下就是左右方向。

网友A:
两个舵机是混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舵机是混控的

谢谢,那舵机就是占用两个通道了

同时作用控制升降,单个控制就是方向的控制了

网友B:
这种飞机一般采用三角翼混控,即1两个舵面可以同时上下即抬头低头,2两个舵面可以一个上一个下就是横滚,3即打横滚有打升降即是方向,不知道明白没,打字不容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飞机一般采用三角翼混控,即1两个舵面可以同时上下即抬头低头,2两个舵面可以一个上一个下就是横滚,3 ...

非常感谢,明白了
刚开始入门,
需要补很多的飞控知识

网友:
混控解决吧

网友(2020-08-17):
学习, 原来是这样控制的, 长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