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啊大神们!那个和杜邦白线焊一起的红线是干啥的呢

楼主(2020-05-10):
(图片)

楼主:
大佬们求助啊!!

网友A:
也许是控制led 的信号线

网友B:
LED供电吧应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ED供电吧应该

不知道啊大佬,为啥led供电和杜邦信号线连一起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许是控制led 的信号线

大佬那根白色的是啥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啊大佬,为啥led供电和杜邦信号线连一起呢

我也不太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太懂

好的谢谢大佬

网友C:
LED供电的

网友D:
如果不用这跟白线电调能正常使用吗 可以使用的话暂时先不要管了 往后慢慢摸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不用这跟白线电调能正常使用吗 可以使用的话暂时先不要管了 往后慢慢摸索

可以使用的,好的大佬我知道了

网友:
澄星的电调么?

网友E:
白色线要给他加一个电阻。

网友:
等啊  这个是电机转 灯才亮的线

网友D:
楼主 这电调好用吗 我也想入手一下 安在f450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这电调好用吗 我也想入手一下 安在f450上

还可以但是拆机的毕竟坏的太多,我有十五个,但是没掉件的只有十个,有得坏的很离谱,如果你入手包好的话可以入手,飞450的话够用,飞固定翼弱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白色线要给他加一个电阻。

好的老哥谢谢提醒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ED供电的

确实是供电的,谢谢老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ED供电的

好嘞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