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IY交流] 新手萝莉控 感谢领路人

楼主(2020-05-10):
题目很纠结,想写感谢萝莉大神和lololo师父,可又想让像我一样的新人少走弯路,一次成功!让他看到主题就能进来交流经验!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主题!真的很感谢二位!多说一句,那些各种靠萝莉控赚钱的人,你们考虑过萝莉大神的初心吗?尤其是某位qq群的群主,明着是送,实际是变相挣钱,一张原理图及接线图卖15块,真替你臊得慌!好了,说点重点,各位大神们,晚辈班门弄斧了!
1.电烙铁真得会,看着简单你没有操作过未必能搞定,看看我焊的就知道啥叫新手了!
有焊台更好,没有也没事,推荐黄花电烙铁,相对来说好使,焊前烙铁加锡,焊点加锡,烙铁始终保持有锡状态,不沾锡调到200度用酒精泡烙铁头,拿出来擦拭干净就可以了!不好使的电烙铁,别说贴片,普通焊点都费劲,还哪来的兴趣做下去!
2.新人不建议选贴片,针脚那么多,未必能焊成功!一旦短接或者加温时间过长过热,很可能芯片就坏了!
3.万用表也得会,有个喇叭的图标,这一路通会响,你焊接时候难免虚汗短接,建议最少焊两个点都测一下,一定多次检查正负极是否短接!
4.多看图多请教,萝莉大神把接线图画的很清楚了,如果有疑问别盲目操作,对于新人来说,有些元器件焊上去容易,拿下来难,一慌乱弄不好把其他的地方搞短路虚汗!
5.元器件多对比,先按照bom表某宝搜一遍,把东西先放购物车,货比三家再买,1块钱包邮的有的事,几块的东西差50%价格的也有!虽然萝莉控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,但我们也没必要浪费不是!
6.电容电阻稳压接线一定要注意,严格按照接线图操作!别想当然,否则电压有可能和我刚开始一样,固定在5v不动了,尤其是5v稳压,很小,很容易焊短接!
7.免费打板某宝总有活动,多看群里发的消息,说实话少了接线的烦恼,比洞洞板更好入门!
8.注意安全,也别太过分害怕,电烙铁远离水源,买个镊子小心烫伤,电池正负极以及各回路正负极别接错,一般情况下烧不了!

写的很肤浅,各位大佬见笑了,目的就是给像我一样的新人提个醒,就像萝莉前辈和我师父一样,哪怕能帮到一位也算是没白写!

网友A:
1.推荐用焊台,937就行不买数显的只要137左右,温控的电烙铁也差不多是这个价,新手还是不要用T12的好,因为很难挑到好的,安泰信937我正在用,感觉很好。
2.电子元件购买如果有很多种的那就选不包邮的店铺,如果只要一两个,就选包邮的,这样最省钱,经验之谈。
3.电池一定要最后焊接,先负极,然后测量正负极焊接点有没有短路,之后再把电池正极搭上去,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,没有再把正极焊接上去。家里一定要准备灭火器,实际上完模型的最好都准备一个。就想到这么多了,希望对新人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推荐用焊台,937就行不买数显的只要137左右,温控的电烙铁也差不多是这个价,新手还是不要用T12的好,因 ...

感谢补充纠正!

网友B:
下载程序就按照你的第一图焊接2个30P,1个12晶振,51单片机。。就能下载程序了?小白求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载程序就按照你的第一图焊接2个30P,1个12晶振,51单片机。。就能下载程序了?小白求解 ...

你说的是旧版吧,新版没有晶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载程序就按照你的第一图焊接2个30P,1个12晶振,51单片机。。就能下载程序了?小白求解 ...

更正一下,我看错帖子了,遥控端有晶振,单片机,晶振,电容,2个104,rx tx 5v gnd,就能下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载程序就按照你的第一图焊接2个30P,1个12晶振,51单片机。。就能下载程序了?小白求解 ...

就是我这第一张图!非常好搞定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我这第一张图!非常好搞定!

图片上没有电容,我就是按照第一个图弄的,下载时显示检测单片机。

网友(2022-08-25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好,能否告知下群号啊,我新手想D个萝莉控,做打窝船啊

加个QQ一起研究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