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西达2212的这种无刷电机没有突出来的轴,应该怎么装桨?

楼主(2020-05-12):
新西达2212的这种无刷电机没有突出来的轴,应该怎么装桨?

网友:
你这要换

楼主:
是不是要换轴?好换吗?

网友:
买个长轴换一下,几分钟事

网友:
不如买大疆2212  960和2312a

网友:
垃圾电机

楼主:
因为这个便宜,才3.5元,所以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搞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换轴是最省心的方法,总不能在前端钻孔攻丝啊,话说这电机到底什么用途,装不鸟桨,连根毛都挂不住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