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BUS接收机协议问题

楼主(2020-05-12):
大神们,sbus接收机和天地飞Wbus和大疆的Dbus通讯协议是否一样,是否可以通用。我用SBUS接收机(mc ,云卓T12,非凡433,设置SBUS,都可以)接在大疆NAZA飞控上选择Dbus可以正常使用。我用天地飞Wbus接收机选ppm可以正常使用,改选Wbus接大疆naza飞控,同时也选择Dbus通讯,不能使用。是何问题,Wbus不兼容Dbus吗?

这个是天地飞Wbus接收机

这个是MC Sbus接收机,这个大疆Dbus兼容

大疆NAZA设置界面

网友:
这几个BUS 都是基于福特爸的S.BUS,从原理上来说是互相兼容的,具体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

网友A:
基本上一样,有点小区别。富斯ibus不用反向。wbus用的少,不清楚。有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一样,有点小区别。富斯ibus不用反向。wbus用的少,不清楚。有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
逻辑分析仪是个啥仪器,没见过,更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逻辑分析仪是个啥仪器,没见过,更没有啊

很便宜,几十元的就能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