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如何在自制机架上安装外转子无刷马达

楼主(2020-05-14):
求助,如何在自制机架上安装外转子无刷马达,没留马达孔,可不可以某宝上拍一个马达座之类的,或是自己钻眼,或是拿热熔胶粘马达底部,有没有比较靠谱的方法

网友A:
最好是用电机座如果机架允许也可以直接打孔安卓,热熔胶不可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用电机座如果机架允许也可以直接打孔安卓,热熔胶不可取

感谢,准备打一个木质的电机座固定上

网友:
木制的不行,强度受不了,碳纤那类的吧,网上搜电机座好多的还不贵

网友:
如果方管的话打两个孔就可以,圆管还是买个管夹和电机座吧,木质也是可以的,强度要过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