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AV2.4.0都更新了什么 -- 2020.2.13

楼主(2020-05-15):
前一阵消失三年的狼哥终于出现了,三年前在商城兑换的东西也终于补发收到,于是在论坛发个帖子。
另:现在INAV2.5.0已经开始推送rc测试版本了,正式版出来后会继续更新。

INAV以前版本的更新内容详见
2019.11.26-INAV2.3.0都更新了什么
2019.9.4-INAV2.2.1都更新了什么
文章译自INAV官方界面:https://github.com/iNavFlight/inav/releases

Important Notes:
没什么Important Notes
New targets:
Mamba F405US Stack

CLI
新增指令:
msc
进入USB大容量存储模式。有关用法信息参阅docs/USB_Mass_Storage_(MSC)_mode.md
新增设置:
throttle_idle
以前的min_throttle ——设置怠速油门百分比。油门范围( max_throttle - min_command ) 高于min_command 的百分比,用于最小/怠速油门。
nav_rth_home_offset_distance
RTH模式下,GPS返航点到“安全”位置的偏置距离(单位cm,0为禁用)
nav_rth_home_offset_direction
RTH模式下,GPS返航点到“安全”位置的偏置方向(单位 度,0=N,90=E,180=S,270=W,需要nav_rth_home_offset_distance 值非零
gyro_stage2_lowpass_type
定义2级陀螺LPF滤波器的类型。可选值:PT1 , BIQUAD。 PT1 提供更快的滤波器响应,而BIQUAD 提供更好的衰减。默认值:BIQUAD
rpm_gyro_filter_enabled
启用陀螺仪转速滤波器。默认值:OFF 。只有当电调遥测启用且电机转速正确发送给飞控时,才可以设置为ON
rpm_dterm_filter_enabled
D term使用的转速滤波器。实验性质,可能会在下一个版本中删除
rpm_gyro_harmonics
陀螺仪转速滤波器过滤掉的高次谐波数量。默认值1 通常工作正常
rpm_gyro_min_hz
陀螺仪转速滤波器的最低频率。默认值150 适用于5寸多旋翼。在7英寸飞机上,你甚至可以降低到60 - 70
rpm_gyro_q
陀螺仪转速滤波器的品质因数。值越低,衰减越柔和、范围越宽。通常不需要更改此设置
dterm_gyro_harmonics
D term 转速滤波器要覆盖的高次谐波数量。默认值1 通常工作正常
rpm_dterm_min_hz
-
rpm_dterm_q
-
dterm_lpf_type
定义第1级 D term 低通滤波器的类型。可选值:PT1 , BIQUAD 。PT1 提供更快的滤波器响应,而BIQUAD 提供更好的衰减。默认值:BIQUAD
dterm_lpf2_hz
第2级D term滤波器的截止频率。默认值为0(禁用)
dterm_lpf2_type
定义第2级 D term 低通滤波器的类型。可选值:PT1 , BIQUAD 。PT1 提供更快的滤波器响应,而BIQUAD 提供更好的衰减。默认值:BIQUAD
pidsum_limit_yaw
替换 yaw_jump_prevention_limit 和yaw_p_limit
pid_type
允许设置控制回路中使用的PID控制器的类型。可选值:NONE、PID、PIFF、AUTO。只有在实验性质的平台如垂直起降、尾座多旋翼、探测车、船只等的情况下才能改变。固定翼应始终使用PIFF ,而多旋翼使用PID
删除:
min_throttle
throttle_idle 代替
yaw_jump_prevention_limit
pidsum_limit_yaw 代替
yaw_p_limit
pidsum_limit_yaw 代替
新的驱动和协议
BMP388 气压计 (@shellixyz, @hydra)
ICM20601 IMU (@shellixyz)
高速SBUS (@digitalentity)
转速滤波器(@DzikuVx)
       INAV现在可以根据电机的转速来决定带阻滤波器的频率范围,以衰减输入PID的噪声。
您需要在串行端口上连接BlHeli遥测,然后启用RPM滤波器。
USB大容量存储(@fiam,@stronnag)
       USB MSC(大容量存储设备类)SD卡和内部闪存访问可用于具有适当硬件的F4和F7飞控。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USB将飞控(SD卡/内部闪存)加载为主机文件系统以读取BB日志(并将其从SD卡中删除)。有关用法信息,参阅docs/USB_Mass_Storage_u(MSC)_mode.md。
RTH返航点偏移(@stronnag)
       在某些有条件划分出部分空域不会被干扰的飞场,允许INAV RTH和failsafe RTH不返回起飞点,而是在返航点附近区域降落(类似于跑道的功能)。nav_rth_home_offset_distance参数设置GPS返航点到“安全”位置的偏置距离,nav_rth_home_offset_direction参数设置GPS返航点到“安全”位置的偏置方向(需要nav_rth_home_offset_distance值非零)
航点任务下线性爬升/下降 (@hali9)
       在飞行不同高度航点的任务时,旧的飞控行为是使飞机尽快到达下一个航点的高度,仅受nav_auto_climb_rate , nav_fw_climb_angle 和 nav_fw_dive_angle CLI变量的限制。飞机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才能到达航点高度,然后在到达航点的剩余时间里保持这个高度。
       现在,INAV将尝试以线性方式爬升或俯冲到下一个航点高度,因此它只有在接近航点本身时才能到达下一个航点高度。这样飞机会因为低爬升率而在爬升时消耗更少的能量,或者在下降的更长时间内用高度换速度来节省能量。
它适用于所有飞机类型,固定翼或多旋翼均可。
OSD改进(@fiam,@shellixyz,@DzikuVx)
       马达转速现在可以作为一个新项目显示。修复了FrSky OSD驱动程序中一些轻微bug。
此外,当您浏览CMS(OSD菜单)时,舵机不会再有动作。
支持DJI HD FPV(@digitalentity)
       INAV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高清FPV,支持DJI高清FPV系统。只要将DJI HD VTX连接到一个空闲的UART串口,在Configurator Ports选项卡中将该串口设置为具有DJI FPV功能,就可以了。
       如果您想同时使用DJI遥控器,您也可以将DJI VTX的S.BUS连接到您的飞控,并选择“SBUS Fast”协议(以前称为DJI HDL)。INAV完全支持此协议,并可以得到7毫秒的遥控延迟(如DJI所宣传的那样)。

网友:
我靠把狼哥说的那么不堪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