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求助大佬

楼主(2020-05-16):
这是萝莉控6通道的接收,三个圆形图案的,都是啥元器件?
另外,这个控适合改萝莉控吗?
谢谢各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认真看了,我看就是下面这个图!然后我应该没看错吧?我也认识到第一条回复不够严谨,所以有了第二条回 ...

我照楼主发的图来看的,3个电容都有正负极,大小。

网友A:
圆的是电容!
只要你板子、开关、旋钮、屏幕、电池这些能装得下就能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圆的是电容!
只要你板子、开关、旋钮、屏幕、电池这些能装得下就能改!

谢谢,关键是型号,大概是什么型号的电容!

网友:
型号不知道,要看文件或者原理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关键是型号,大概是什么型号的电容!

大圈圈是两颗16V100µF的电解电容,小的那个应该是104瓷片电容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关键是型号,大概是什么型号的电容!

我手头的6通接收机的接线图上就只有这三颗电容,抱歉前一个回复可能不太严谨,最好是根据原理图来跟PCB板对比一下,以便于确定是什么电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圈圈是两颗16V100µF的电解电容,小的那个应该是104瓷片电容!

万分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手头的6通接收机的接线图上就只有这三颗电容,抱歉前一个回复可能不太严谨,最好是根据原理图来跟PCB板 ...

谢谢大佬!

网友B:
我就是照着接受机图画的,你看看萝丽接受机那的电容就行。就是你焊接遥控的电容一样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大圈圈是两颗16V100µF的电解电容,小的那个应该是104瓷片电容!

你在认真看,大圈圈是两颗16V470µF的电解电容,小的那个应该是16V100µFDD电解电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就是照着接受机图画的,你看看萝丽接受机那的电容就行。就是你焊接遥控的电容一样哦 ...

师父,你终于出现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在认真看,大圈圈是两颗16V470µF的电解电容,小的那个应该是16V100µFDD电解电容!

给我整蒙了,大佬,上错电容没事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我还没对上频,不会是电压不够吧!遥控停在搜索接收上了!

楼主:
献丑了,忘了刷接受的固件了。。。发光二极管还焊上了。。。拆。。。刷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给我整蒙了,大佬,上错电容没事吧!

这会对整机的电源沥波和稳压都将产生影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会对整机的电源沥波和稳压都将产生影晌。

你一个“沥波”我还傻傻百度,后来明白是滤波,百度说电容越大越稳,是这样吗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会对整机的电源沥波和稳压都将产生影晌。

受教了大佬!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在认真看,大圈圈是两颗16V470µF的电解电容,小的那个应该是16V100µFDD电解电容!

我认真看了,我看就是下面这个图!然后我应该没看错吧?我也认识到第一条回复不够严谨,所以有了第二条回复来说明下情况!
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张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