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脂刷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胀起来,搞得做的有点坑洼!

楼主(2020-05-17):
(图片)

楼主:
失败是成功的妈,不慌

网友A:
一般需要抽真空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需要抽真空的吧

有的地方抽不了

网友:
你搞一个收衣服的真空袋

网友B:
固化速度太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固化速度太快了

那我下次调少点固话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我下次调少点固话剂

有的胶固化剂太少了会不固化,你自己看固化剂配比是否可以少,不行就得换固化剂,或者在冷一点的时候做也会减慢固化速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的胶固化剂太少了会不固化,你自己看固化剂配比是否可以少,不行就得换固化剂,或者在冷一点的时候做也 ...

我弄点出来调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