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机如何控制电动车调速器

楼主(2020-05-18):
想用模型遥控器来控制一条大一点的船,请教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:
最便宜办法,电门里面霍尔传感器拆出来,舵机粘一片磁铁控制调速。第二种了解一下霍尔控制原理,单片机编一个程序由接收机控制信号代替霍尔传感器给控制器。最稳妥办法换电调。

网友:
电调是干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便宜办法,电门里面霍尔传感器拆出来,舵机粘一片磁铁控制调速。第二种了解一下霍尔控制原理,单片机编一 ...

就是不想换电调,用电动车的电调成本低多了

网友B:
电动车控制器有PWM控制的 有CAN总线的 还见过串口的
自己写程序吧

网友:
关键是看你这个电动车控制器是不是霍尔模拟电压信号控制的,如果是的话,通过合适的电阻电容就可以把控制板的pwm信号给电动车控制器送过去,前提是你的控制器最好是有刷电机的,电阻电容的选择你就需要简单计算加实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动车控制器有PWM控制的 有CAN总线的 还见过串口的
自己写程序吧

复杂的弄不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