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IY交流] 关于罗丽的电压检测问题

楼主(2020-05-19):
  不知道大家做的罗丽三代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问题?
   右手边遥感上下推动时,电压检测会波动。到底是咋么回事呢?是我的焊接问题还是罗丽就是这样的呢?

网友A:
我做了三个了,每个都有这样的问题,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油门摇杆回中的时候屏幕显示不在50%上,而是有偏差,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解决…

网友:
用pcb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校准一下遥杆就可以了。。

你说的是控系统设置里面的那个摇杆校准吧?我试过了,也不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做了三个了,每个都有这样的问题,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油门摇杆回中的时候屏幕显示不在50%上,而是有 ...

洞洞板我做了两个,都是这样的,而 且电压高时偏差大,电压低于7.4几乎就没什么偏差了,搞不懂为啥啊。

网友(2020-10-27):
引用 楼主:
洞洞板我做了两个,都是这样的,而 且电压高时偏差大,电压低于7.4几乎就没什么偏差了,搞不懂为啥啊。 ...

现在怎么样了,有找到原因吗?
那个油门一直是中上的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