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做一台 FT_SPEAR

楼主(2020-05-19):
想要人气高,故事要说好;
精华要加身,情节不可少。

话说我这个帖子是奔着精华去的,所以先给大家伙说说个人的FPV经历。
自从N年前入了模,真正飞过的没几架,从头数来:冲浪X8,天狼星,FT_SPEAR,C1,飞燕。毕竟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小,能玩的时间屈指可数,航模给我的一部分乐趣在于制作,而非单单在于飞行。这几架机型中,飞的最多的就是SPEAR,优点大家都知道,我再啰嗦几句:
1:机舱空间大
2:对电装要求不高
3:FPV载机,预设了运动相机位置
当时看中这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手头的电装正合适,顺带就给大家介绍下我当时的配置:
电机:银燕2212-1400KV
电调:天行者40A(其实太大了,20A就够)
舵机:银燕14G金属舵机
电池:3S1P-18650(或者2P)
飞控:SN-L
增程:火箭915
眼镜:BR2
天线:枫叶全家桶
图传:创新科600mw
摄像头:迷盛
重量:不含电池约600克

再来说说飞行感受:首先有飞控,就容易很多,虽然在模拟器上能够练习到平稳降落,但实际飞行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在使用2P电池的情况下,全油门手抛起飞还是很轻松的,脱手的瞬间,机身几乎没什么下沉。飞行过程基本上也很稳。前前后后,大概飞了50多个起降。至于退休的原因,一方面是喜新厌旧,另外飞了这么多个起降难免有失手的时候,也就不愿做太多的修修补补。需要提一下的是我选择的是PP板的KIT,时间证明,PP板确实很耐用。有一次起飞失手,全油门怼上了金属路牌,也就断了个舵角,机身有2条裂缝小到我当时都没有看出来。

而其他的机型都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。因为这些原因最近打算重新装一架 FT_SPEAR。既然是新装就得有新意,装台一模一样的就没什么意思了,再说原版的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改进余地的。

先上旧机照片几张。

楼主:
那么问题来了,新机要装成什么样子呢?

身处魔都,飞远是不合适的,近处飞飞就可以,这样说来,新机的目标是尽可能的轻量化。
所以:
第一:1P的18650差不多就能飞30分钟,对我来说足够了。
第二:2212的电机几乎有60克,太重。正好淘到一个朗宇2207-2100KV的电机,20元入手。重量35克,轻了不少。
第三:原版的设计,机舱内的横梁和电机座都太占地方,导致设备布置的时候束手束脚,这个要改!

这样改进的方向就从两方面入手:电装减重和机身设计变更,就是取消机舱内的泡沫横梁和电机座。

电装的减重不难:
电机银燕2212-1400KV,改成朗宇2207-2100KV:-20克
螺旋桨8寸加桨夹8060,改成6寸6045:-5克
天行者40A电调,扒皮、去散热片、改线、T插改XT30:-15克
飞控+GPS,换BN220,改线改插头,拆除多余的线:-20克
这样电装大约可以减重60克。如果机身不能减重,参考原先的重量约300克,用上1P的18650,预计起飞重量大约是680-690克。而朗宇2207的推力,我自己做的推称数据最大是750克22A电流。
据此计算推力比为1.1,起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机身要怎么改?我们下回分解。

网友A:
来学习下,楼主用的什么电芯,1p是3个18650的串联吗,多大容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文章,谢谢分享

这个太让我受宠若惊了,我一定努力不烂尾哈。谢谢大佬加精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来学习下,楼主用的什么电芯,1p是3个18650的串联吗,多大容量

电池我用的是三星的30Q,3000mAh容量,标称持续20A放电。
买的是新电池,不是拆机件,所以比较贵。

没错,1P是3个串联。

楼主:
KIT已经到货,其他的小配件和工具陆陆续续这几天能到齐,计划周六开工,估计做不完。
·
同时抽空构思装机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,发现原先设计的改装层板还有改进的空间,所以计划先把机身装起来,在实测后确定层板最终设计,在此谢过小高同学的支持!
·
另外设计了一些3D打印件,到时候请我的好邻居阿灰帮忙,在此也一并谢过。稍后上传几张层板图片,请大家点评。

楼主:
改装的第一步就是把机舱内腾空!
·
先取消电机座的那块泡沫,这样导致的问题是:电机工作产生推力的时候,缺少支撑。所以设计了下图的样式,在安装电机的底板上,垂直方向加一条横梁,最终这2块层板都会和机舱粘在一起。层板选择3MM厚度,这样的结构应当可以确保电机在全油门下得到足够的支撑。
·
大家一定会问:电机底板两侧开了2个方框是干嘛的?我这里买个关子先。

楼主:
然后就要取消机舱中部的横梁,原版设计的横梁主要作用是加强机身,这是最重要的一点,但实在是太占空间了,所以同样改成3MM层板+垂直方向的横梁。中间镂空为了减重同时保证安装设备。
·
横梁底板开了4个缺口是为了布线穿扎带用的。
·

楼主:
这是电池和飞控共用的固定底板,虽然3S1P的电池已经够用,但设计的时候还是留出了足够的长度,用于安装2P电池,为调整重心的改变,可以向后移动一定距离,来保证前后的平衡。
·
这块底板的后部收窄的部分是用于安装飞控的,因为第一架SPEAR飞控是直接安装在PP板机舱中的,电机的震动在极端情况下对飞控还是有影响,所以想到用电池的重量来抑制震动对飞控的影响。当然新SPEAR选用的2207电机配合6045螺旋桨,其震动应该不会比原来的2212+8寸螺旋桨大。
·
这块电池和飞控共用的底板会用5MM魔术板垫高,便于电池捆扎带的穿过,我选用了带释放扣的扎带,而不是常用的魔术扎带,也是能减轻几克重量吧。
·

楼主:
PP板的问题就是软,第一台SPEAR制作的时候我在机翼中加了5MM的碳管,新的这架就一并改用层板,效果是一样的。
·

楼主:
下面展示一个最主要的3D打印件,这个说起就有故事了。
·
第一台的图传天线是安装在机翼上,好处是干扰小,但不太美观(前面图片里大家有看到,图传天线是安装在前部摄像头处,那是早期的照片,后来改到机翼上)。这次打算安装到机舱中。同时要兼顾远航和近飞的需要,就要方便换图传发射天线,手头的2个天线分别是枫叶5db棒子和枫叶棒棒糖(就是小型化的蘑菇天线)。
·
图传安装到机舱内的最大问题是散热,说到散热,电调也是发热大户,当然,为了颜值,同样要安装到机舱内。烤箱要出炉了!!!
·
做推秤试验的时候,有朋友给我的经验是:电机的底板越大,螺旋桨距离底板越近,进气量就越小,推力就小。我相信是有道理的。这样说来SPEAR机舱后部这一块底板也是够大的,会影响进气量。原先用8寸螺旋桨,螺旋桨距离底板的距离也比较远,相信对进气量影响不大。但现在用的是6寸螺旋桨,距离也更近,相信对进气量是影响的。
·
综合上述因素,新的SPEAR需要保证机舱空气流通给图传、电调散热,同时也要想办法增加螺旋桨处的进气量。这就有了下图的3D打印进气口,这个进气口安装在机舱底部靠近机头的位置,左右各一个。在PP板上开2个方孔,然后把打印的进气口黏上去。在起到进气的同时,也能当做防摩擦垫。这就解决了进气的问题。
·
现在要解决出气问题:聪明的你一定想到我前面说的电机座两边的大方框,对,挖空!这就是出气口了。
·

楼主:
暂时更新到此,后续等开工了再陆续上图。大家稍安勿躁。

网友:
加油,直播首飞!

网友:
附上视频多好

网友:
视频不如图文解释

楼主:
昨天到了些小零件,先把电调改好。
T插换XT30
3.5香蕉头换2.0香蕉头,线改短
电源线AWG14改成AWG18,并改短
信号线改短
电调散热片拆除
·
电调是天行者40A,预计起飞电流也就20A,巡航电流5-7A,这样的工作状态,散热片不要也无妨,何况还有风冷降温不是?图片中40克的重量还没有包括T插插头。

楼主:
昨天改好了电流计的插头和线,拆掉了飞控中用不上的2条线。
GPS换成了220,缺个插头所以还没有测试。
总体上又轻了大约20克。
·
对!看官,您没看错,插头用的是XT30。官方标称额定电流15A,瞬时电流30A。别担心真的够用。
旧机900克起飞重量,2212-1400KV,最大电流21A。
新机起飞重量700克以内,2207-2100KV,您觉得最大电流能有多少?

网友C:
贺电,预祝早日完工爽飞
(云霄模型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贺电,预祝早日完工爽飞
(云霄模型)

多谢高老板大力支持,不厌其烦重新打板。

网友D:
不好降落,不是断桨就是拉掉电机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好降落,不是断桨就是拉掉电机座

一直在水泥地降落,没有出现您说得情况哦。

楼主:
SPEAR的做法网站上有视频,我就做个简要的图文版。
·机翼加强条,我多加了一片层板,代替碳管,重量差不多。

·黏上后的样子。

·两片做好。

楼主:
机翼切斜边。
·黏上网纹胶带(这里给分享个经验,粘上去之前魔术板要上层泡沫胶,否则后续可能脱开,我这次就遇到了)

·画上参照线,我是一刀切出来的,要慢,一定要慢。

·切好的细节部分。

·用砂纸打磨下。

楼主:
这里分享机翼切斜边的教训。
FT原版用的是KT板,大约切45度角,因为KT板内芯很软,可以压缩。
·
但PP板韧性好,不容易压缩。厚度5毫米的板子,我切了个5*10的三角,事实证明拼合后这个角度还是太大,用蛮力压下去,这就导致我黏上的网纹胶带后来脱开的问题。
·
对此我另外拿些边角料做了个试验,斜边切3*10MM,两块板子相应的拉开4MM的间距,这样拼出来的角度比较合适,并且胶带不会受太大的力。同时机翼前缘也比较厚实(约4MM),更加耐冲击。

楼主:
这是半成品机舱。·后视角

·前视角。电机座黏上去之前要在PP板上烫出4个螺栓安装孔和1个穿线孔。
电池底板下面原计划用3MM的PP板,因为没有所以改用5MM,这导致一个小问题:电池放上去以后太高了,会顶到盖板,好在大概2-3MM的样子,问题不大。
垫高的目的是为了穿扎带,因为SPEAR底板是双层的,所以下次再做的话,我会考虑在两片机翼的底板上挖掉一部分,这样又能穿扎带,还能减轻几克重量。

楼主:
因为我用的是915,接收机天线有2条地网线,所以切了2条塑料管用于布线。

这张图片中的套管是水平布置的,但火箭915地网线的布置最佳方式是类似于奔驰车标。这点在我粘套管的时候忽略了,回头看看是否还能改一下。毕竟我这台SPEAR还是有空间如此布置地网线的。

楼主:
装上电机的样子。

·内侧的样子,有条件可以上螺纹胶。
没有可以用我的办法:在螺栓和底板接触面上加点泡沫胶,聊胜于无吧。

楼主:
特意切的模板。
·先画上线。

·烫出4个角。

·切!

楼主:
·粘上进气口。在此感谢阿灰免费帮我打印。

·放大看看。

·放地板上的样子。

楼主:
开出气口,同样先烫出4个角,然后美工刀伺候。

楼主:
今天就先到此为止,迫不及待的想知道重量,和预计的差不多。这次电装部分减重很成功,超出预计,但机身部分因为用了不少层板,重量反而比旧机重大约20克。
下次若有机会再做,一定想办法改进。

·请再加5克重量上去,螺旋桨忘记放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直在水泥地降落,没有出现您说得情况哦。

技术到位了

网友B:
请作者设置自己的头像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作者设置自己的头像奥

弄了好多次了,用了各种方法,换了浏览器和电脑,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哎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弄了好多次了,用了各种方法,换了浏览器和电脑,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哎。 ...

现在可以了你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可以了你试试

谢谢,果然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果然可以了。

听哥话果然是好吧哈哈,接着看你的大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听哥话果然是好吧哈哈,接着看你的大作

这几天有点忙,争取尽快完工,然后首飞哈。

楼主:
昨天抽空把副翼和翼刀装上,图传也安装完成。
内部的样子。有朋友提醒我散热的问题,请放心,图传前面3厘米左右的位置就有个进风口,想象一下:至少30KM/小时的风速吹进来,那散热效果

外部样子。可以很方便的更换天线。

枫叶棒棒糖(就是小型化的蘑菇天线),用于近处飞。

枫叶5db棒子,飞远时用。
安装的时候要注意:折弯方向是朝前,这样可以避免飞行中被风吹倒的风险。

楼主:
电装安装到位。

·这是右侧,915天线的地网线按照奔驰车标安装法。

·左侧:图传、GPS

楼主:
再次称下重量,分别是带3S1P-18650电池和不带电池的重量。

网友E:
不带电池526g,有点偏重了。

楼主:
确实重,但想要皮实耐用,魔术板是不二选择,加上层板,空机有320克左右。也算是个遗憾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带电池526g,有点偏重了。

谢谢大佬顶帖。你们自己设计的飞翼真的很不错!

楼主:
终于、终于,SPEAR完工了。不带电池的重量见图。
总结所得:
1. 电装减重超出预期
2. 设计的层板基本达到预期目的
3. 3D打印是个宝
总结所失:
1. 太着急,导致层板的尺寸错误,而重新打板
2. 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失误,如机翼斜边的切割和粘贴,机翼加强层板的粘贴

楼主:
朋友们都在问什么时候首飞,我也想啊,不过六月份实在太忙,估计要拖到七月初。
见谅哈!

突然想到新机要“养”一个月,怎么感觉和坐月子似的,嘿嘿。

网友F:
这机我做过标准版3个,120cm翼展1个,130cm翼展一个。优点是拍视频较稳。缺点是翼形厚,舵面要上翘15度才能平飞,飞行阻力大,较耗电,fpv平均每公里耗电220mah(3s2p 18650).后做了ft布伦特飞翼标准版,同样电装,平均每公里耗电140mah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机我做过标准版3个,120cm翼展1个,130cm翼展一个。优点是拍视频较稳。缺点是翼形厚,舵面要上翘15度才能 ...

谢谢分享信息!

网友(2020-06-29):
前来学习经验!!

网友:
回帖是种美德!

网友:
很有意思,感谢分享!

楼主:
    憋了一个多月终于在无尽的下雨间隙中,在忙碌的生活学习中,SPEAR首飞了,起飞降落都很完美。同日还有一架喷火也是首飞,同样完美。

更新下配置:
电池:21700-3S1P-5000mah,重量220克
螺旋桨:7042
起飞重量:750克

手抛起飞,轻轻松松,出手后基本没什么下沉。
平飞电流5A,速度40公里/小时,全油门大仰角爬升电流27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