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WIN10系统烧写STM USB VCP Drivers 识别不了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5-19):
飞控是 F3 EVO 。烧写的时候 端口连接不上。请大佬们帮帮忙!非常感谢!

烧写的时候就连接不了

楼主:
我是win10系统  刚插上的时候 可以连接,但是点了烧写 就连接不了了,安装了VCP_V1.5.0_Setup_W8_x64_64bits
CP210xVCPInstaller_x64

网友:
我的也是,F4识别不了串口,APM也识别不了。F3就可以。搞了好久都没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