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板烧掉了三个东西,大佬们帮我看看还有救吗?

楼主(2020-05-20):
烧了之后,上电无自检声,飞机没有任何反应,但USB连接飞控调参没有任何问题。
大佬们帮我看看烧掉的是么东西?还有救吗?如果有救,我该买什么元器件?

这是原本的样子:
这是烧了之后的样子:
这是清理之后的样子:
这是背面:

网友:
这三个是电容,一般来说没有影响。
这种电容短路一般只要消除短路并排查相关元件就好了,一般不难修。

网友:
电容,消除短路,不好焊了可以用线引出焊接。

网友:
板子都烧烂了,还是换f4吧

网友A:
板子糊了,pcb已经损坏,如果没有pcb图纸,这个位置修复已经很难,如果还想使用,可以尝试查查电感旁边芯片参数及常用电路图,应该是降压芯片。一般走向都是电源入,二极管,电感,芯片vcc引脚。检查动力电及芯片对地有没有短路,没有短路可以按照图纸飞线连接正极到电感,跨过烧断区域,用带保护的稳压电源供电试试,电流过大或者芯片无5v输出应该是稳压芯片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糊了,pcb已经损坏,如果没有pcb图纸,这个位置修复已经很难,如果还想使用,可以尝试查查电感旁边芯片 ...

非常感谢!已经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