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航模还是无人机如何辨别

楼主(2020-05-20):
是航模还是无人机如何辨别
www.elecfans.com 2020年05月20日 10:34
为规范对无人机的管理,民航局宣布将从6月1日起正式对质量250克(含250可))以上的无人机实施登记注册。然而,单从质量上,很难分辨天上飞的是航模还是无人机,六招教你彻底分清!

区别一:定义不同
首先来看二者的定义。
关于航模,在国际航联制定的竞赛规则里明确规定“航空模型是一种重于空气的,有尺寸限制的,带有或不带有发动机的,不能载人的航空器。”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航模的定义,航空模型要在视距内,视距距离不超过500米。
无人机的定义则是:无人驾驶飞机,一般是指无人飞行载具,也就是不需驾驶员在机内驾驶的飞机。
从定义就可以看出,两者是有明显的区别。

区别二:飞控系统
无人机和航模最大的本质区别,在于有无智能化的飞控系统,能否实现自主飞行。
通俗来讲,无人机本身相当于带着大脑飞行,飞手只需通过数据链将地面控制参数与无人机进行交互,无人机就可以实现自主飞行,可以是超视距。
航模则不然,必须由人来通过遥控器控制,并且始终是要在视距范围内,通过遥控实现机动和姿态调整,它的真正大脑一直在地面的飞手手上。

区别三:人机界面
航空模型由飞行平台、动力系统、视距内遥控系统组成,主要是为了大众的观赏性,追求的是外表的像真或是飞行优雅等,科技含量并不高。无人机比航模要复杂。无人机系统由飞行平台、动力系统、飞控导航系统、链路系统、任务系统、地面站等组成。主要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,追求的是系统的任务完成能力,科技含量高。
目前来看,大部分人主要还是从人机界面来区分航模和无人机的。如果看到一个带天线的游戏手柄状东西,那必然是航模,如果前有液晶显示器侧有摇杆鼠标,那八成就是无人机了。

区别四:用途任务
无人机有任务载荷系统,本质是一种工具,主要执行军用和民用的各种比较复杂的任务,在商用领域的农业植保、森林防火、边防缉私、高速公路巡查、物流快递等应用领域已经开始大展拳脚。
航模一般不装载荷系统(高级或改装的除外),侧重于航空模型运动、竞赛、爱好者研究交流以及个人娱乐。
而且无人机重量跨度大,几千克至上万千克都有;航模一般重量较小,常见的是几百克至十几千克。

区别五:人员资质
无人机操控人员包括观测员、驾驶员、机长和教员,大多数还需要考取执照。
航模操控一般仅为一人,无机长和观测员,亦无资质要求,仅有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制定的试行技术等级标准,且无法律强制力。

区别六:主管单位
航模由国家体委下属的航空运动管理中心管理,适用体育类法规,而无人机由民航局和AOPA管理,适用航空类法规。
其实,航模历史久远,而无人机只是近些年刚刚兴起。在区分上只要稍微花点心思,就容易辨认出了。

楼主:
细说无人机、航模、玩具飞机三者的区别
鑫哥在线2019-11-30 13:11
老模友Vidct

无人机最早开发是在一战后,而二战后则有了较普遍的军事应用。近几年,无人机也开始在商用和民用上崭露头角。
无人机、航模、玩具飞机在各大商场随处可见。但不管是无人机、航模、玩具飞机公众现在几乎都称之为无人机,这让三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,您现在能准确的说出这三者的区别吗?

问题1
“你这个灰机能飞多高(远)啊?”
“两公里,这是无人机”
“哇,这么高(远)啊!”
问题2
“它能飞多久?”
“大概20分钟”
“才20分钟,好短”
.......
问题3
“多少钱?”
“6千多到2万都有”
“这么贵!”(充满了怀疑)
路人甲走了,路人乙又过来,重复这三个问题,你彻底无语...

推广免费满级VIP,十倍高效挂机,幻兽大集结,即刻开战!
小编个人认为
Too simple?好吧,来听听老模友怎么说。
老模友70年代
玩机年龄:25年
主要玩:固定翼、直升机、船、车
Q:被问到上述三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想?
A: 不懂的人是这样的,都会这么问,当他明白了模型和玩具的区别后,就不会再这么看了。但是模型和玩具的区别,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。
Q:在你眼中玩具、航模、无人机有什么区别?
A: 玩具是给小孩子玩的,随便折腾不会坏的。航模是有规定动作,比赛项目的,属于专业人士玩的了。无人机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带有自动控制模型的统称,从几千的到上百万的都有。
Q:你这个无人机凭啥那么贵?
A: 其实看价格,几千元的应该不算贵了,普通玩家玩的也就是几千的,上万的一般都属于公司的生产资料,情况自然就不同了。美国大片里能打仗的,至少要上百万,那个就不是普通玩家可以玩的了。
玩机年龄:15
主要精通:直升机、多旋翼
Q:被问到上述三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想?
A: 能提问说明对此有好奇心。问得内行与否其实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还是很吸引人的。比如你在一边钓鱼、打羽毛球,保证没有人会上来问各种问题。这就是区别,我们玩的是很有意思的东西。
Q:在你眼中玩具、航模、无人机有什么区别?
A: 拿汽车做比喻:玩具车、手动档、自动档
A: 你能找到拥有同样性能却更便宜的吗?找到了记得一定要回来告诉我,我很期待!
看完两位老模友的观点,我们从技术的角度简要分析一下。
玩具:

给小孩子玩的,可控距离基本在3-30米。其功能非常的简单,比如前进、后退、升高、降落等,而且操作精度极差,很容易坠机。
很多人说淘宝几百块的“无人机”也有摄像功能,其实那就是一个“只能看清人影”的效果,和航拍没有半毛钱关系,事实上也根本不能飞行到你希望的位置进行航拍。
航模:

推广演绎高端策略经典再现眼前,火爆而来,点击三国令注册即送好礼!
航模是供那些对机械的操控精确性、工程技术性有浓厚兴趣的人使用的,可控距离通常在100-1000米以上。根据遥控器信号通道的数量(6通道以上)可实现丰富的操作功能,除了基本的前后左右上下操控以外,还可以增设云台控制、烟雾控制和N多自定义功能。航模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较高,当然不同机型对操作难度的要求也不同,目前以操作3D直升机的操作难度最大。
无人机:

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:无人机=航模 飞控。飞控相当于无人机的大脑(中央处理系统),有了飞控的航模可以实现自主飞行(比如自动返航,按地面站指示飞行,搜索目标或喷洒农药等)。无人机通常被设计来执行任务,这是它与航模最大的区别,航模是为了玩乐,满足模友对真实机器的向往。
眼下消费级无人机的主要应用就是航拍,除了具有飞控系统以外,它还必须具备高素质的相机(1080P起)、带陀螺仪的三轴增稳云台(确保拍摄稳定)、具有远距离低延迟的图传(地面实时监控拍摄画面),三者缺一不可。未来还会增加智能图像识别、跟踪和自动避障等功能。

网友:
航模+fpv+飞控+433>>>无人机了。现在真的不好分辨了。对于执法部门来说,天上飞的除了客机就是无人机

网友(2020-06-20):
不同的人,有不同判断标准。

对于吃瓜群众来说,凡是天上飞的,都是无人机。玩具都算。

对于管理者来说,一切低慢小,先抓回来再说。

对于低阶航模爱好者,也傻傻分不清。

对于我等高阶屌丝来说:装了飞控,且能自主飞行的,叫无人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