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什么材料做船模,船模能在水中的。

楼主(2020-05-20):
  一、模型的制作、组装及维护所需工具。

  1、尺:用来测量和划线、常用刻度尺、直角尺。

  2、剪刀:用来剪割较薄的材料,如铁皮、纸张、木片等。

  3、刀:最普遍的是刻刀(美工刀或裁纸刀),亦可用钢锯条改制刀。

  4、钳:作用是坚固及切断,并可用于夹持折弯、切断各种金属件。

  5、锯:用工锯在制作模型时使用最多,可锯木材、塑料金属等多种材料。钢丝锯是锯曲线使用的主要工具。

  6、锉:使零件表面光洁并具备一定的尺寸和形状,需用锉来加工。

  7、钻:用于通孔的加工。

  8、镊子:夹持细小零件、接线头。

  9、电烙铁:模型上各种金属部件的结合加工。是电路接线等必不可少的工具。搭配焊油及锡焊使用。

  10、其它:螺丝刀、板子、砂纸、毛刷、锤子等等。

  二、模型的制作、组装及维护所需材料。

  1、木材;制作模型骨架等,是常用的材料。

  (1)桐木以泡桐为主,有比重轻、相对硬度大变形小、易加工等特点。

  (2)松木:东北松的特点是纹理均匀,木质细密、比重较轻、不易变形、易于加工、有一定的弹性。

  (3)桦木:材质坚硬、纹理均匀紧密、比重较大,可用作发动机架等受力构件。

  (4)轻木:材质很硬、比重很轻、纹理均匀、不易变形易于加工,用来制作受力不大的零件。

  (5)胶合板材:较薄的胶合板材(3层)可用来制作船的龙骨,具有强度大、不易变形的特点。

  2、金属材料:有强度大柔韧性好、可塑性强等特点。

  (1)薄铁片:用作支架、固定电机等。

  (2)薄铜片:制作导电触片、开关、电池夹、调速器等理想材料常用0.3~0.5mm厚。

  (3)硬铝板(半硬铝板);用作支架、机械转换装置、推拉杆等,可折性差。

  3、塑料:不同或分和工艺的塑料,其性质的差异可能很大,用途也非常不同。

  (1)聚苯乙烯泡沫板:一种硬原则泡沫塑料密度小、易切割、易打磨、用来制作船体省时省力。一般常用电热丝切割。

  (2)聚氢酯泡沫塑料板:质地轻软、是良好防震材料、颗粒较大。

  (3)有机玻璃:聚甲基丙酸甲酯塑料,高度透明,比重轻,不易碎。110摄氏度变软,可成型加工、可加工成才各类特殊形状的沟槽和零部件

  4、粘合剂:在连接模型的骨架外壳及各种零件时最常用到,胶合结构具有重量轻,强度大,应力分布均匀,外型光滑整齐,工艺简单等优点。

  应注意:

  (1)应对粘合面进行一定的预处理(使其光滑平整)。

  (2)粘合时涂胶尽量均匀和足量。

  (3)应采取一定措施对粘合面加压,根据粘合剂不同采取不同的加压时间。

  (4)要满足粘合剂的固化时间(时间 温度和湿度等)。

  (5)注意通风。

网友:
这些都有了也只能算具备了一半,还需要耐心,细心,时间,最重要的是钱~

网友:
我在论坛发了【船模型实用技术】这本书说的很详细,还有许多其他基础知识的书籍图片,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。

网友:
玩模型也不是要花很多钱

网友:
重要的还是技术吧

网友(2020-07-25):
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是钱

网友(2020-08-27):
技术贴,点赞拿分

网友:
任何材料都可以用来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