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萝莉控电压回传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05-21):
我用的是3代标准的萝莉接收,用万用表测试过左上角电压回传的电压为3点几伏,右边第6角电压为5点几伏!实际用的是3s电池,11v左右!
1.是否元器件存在问题或型号有误
2.是否和固件有关系
谢谢!

网友:
萝莉控电压回传问题求助 电池,固件,futaba电压回传 作者:ryle7905 1049 你把10k电阻那头拿去测量电池了

网友A:
地线没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线没接

哪个地线?我都用表量了!应该接了!

网友A:
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,大部分都是焊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,大部分都是焊接上

我再检查检查

网友B:
那么多人都做了没问题,不用怀疑程序的问题了。不是你的板子问题,就是焊接问题。
没看明白你说的左上角电压回传的电压为3点几伏,右边第6角电压为5点几伏是哪两个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多人都做了没问题,不用怀疑程序的问题了。不是你的板子问题,就是焊接问题。
没看明白你说的左上角电 ...

是指本原理图单片机从左边数第一个脚,和从右边数第6个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