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萝丽6通道接收问题

楼主(2020-05-21):
自己做的一个6通道接收机 通道一 通道二  通道四 通道五 通道六都有信号输出  就单单通道三没有信号输出 检查电路也没有虚焊 自己折腾了一天也还是百思不得其姐

网友A:
好歹上个图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歹上个图啊

上接收机的图?

网友B:
一般两种可能性:
1.第3通道有虚焊的。
2.第3通道的io口烧坏。按萝丽大神的电路图,接稍大一些电流的电调,特别容易烧坏io口,一般需要串一个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两种可能性:
1.第3通道有虚焊的。
2.第3通道的io口烧坏。按萝丽大神的电路图,接稍大一些电流的电调, ...

好的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