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图传

楼主(2020-05-21):
我之前用fuav的接收机连我的手机有显示,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连手机没有显示了,接收机没坏,可以连别人手机也可以连电脑,都有显示,我的手机是小米的,手机可以用OTG插U盘传文件,但是现在连不了接收机,有谁知道为什么嘛,求告知

网友A:
最近有没有更新系统或者修改过什么设置。手机出现怪异问题一般解决办法就是,重启手机,软件卸载重新安装,恢复出厂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有没有更新系统或者修改过什么设置。手机出现怪异问题一般解决办法就是,重启手机,软件卸载重新安装, ...

恢复出厂设置倒是没有其他的都试过了,系统的话最近是更新了MIUI12

网友:
小米就是这样,我的otg连ttl也有问题

楼主:
我解决了,我把云卓fpv4.8版本换成旧版4.3版本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