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飞控用在QAV穿越机上起很抖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0-05-22):
这是我的apm飞控的数据我刷的固件是3.2.1的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,飞机起飞很抖,在空中越来越抖的,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请指教

网友A:
pid没调好呗

网友:
第一次安装好不抖就没事儿,只要抖了基本上调不过来。穿越机尺寸太小,飞控纠错反应不过来,我是这么感觉的。我前些年这样做过一个穿越,就是这样情况,试着调过pid没搞定,飞控重新校准,偶尔一次可以正常

楼主:
对呀,我把pid都调了,最低了,还是很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d没调好呗

要怎么调?我把pid都调最低了,还是很抖。

网友:
pid不是越低越稳啊,网上搜一下相关教程,或者找个差不多的机子看看人家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