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日小知识:航模电调和电机怎么搭配?

楼主(2020-05-22):
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和飞机类型适配的电机,一般1.5米翼展左右的电机是使用22系列的电机。
然后根据选用的电机的最大运行电流来选择电调,比方说电机的最大电流是20A,那么选择30-40A的电调合适。选择电流承受能力越大的电调越保险,但是也要同时考虑到体积、价钱、重量等问题。

网友:
1.5米的机机用22系列的,不够吧?  要说明下,是板机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