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50 NAZA-M Lite飞控 起飞问题

楼主(2020-05-23):
         开始用的是apm的飞控,最近换了NAZA-M Lite 飞控,用的是富斯i6X控,电调用的是好盈20A的。出现的问题是,在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,四个电机没有同步,有的时候四个电机有三个转一个不转,或者是两个转另外两个不转。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才全部转,但是就会出现侧翻现象。想要起飞得多次尝试拉油门杆和控制方向的杆,后才能起飞。油门行程校准,还有电调都校准了的。这些电机和电调都是在apm上用的时候都没有问题,在NAZA-M Lite上就有问题,换回到apm还是没问题。   有没有哪个大神说一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。谢谢!F450 NAZA-M Lite飞控  起飞问题 飞控,电调,电机,富斯,APM 作者:DYC 1129

网友:
NAZA-M Lite是用专用调参软件调的吗?每个电机都要调整一下。

网友:
油门行程最好一起校准

网友:
软件调试好没,LITE飞控和APM飞控,遥控器设置是不一样的,电机顺序也不一样

网友:
还是电调问题吧,你换掉试试

网友:
估计是飞控问题,我的天9,目前没问题

网友A(2020-06-28):
楼主解决好了吗?我的情况跟你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好了吗?我的情况跟你一样。

还是没有解决,拆了重装了一次,问题还是存在

网友(2020-11-27):
飞控刷成NAZA M V2的就好了,我也遇到过,可以看看我发的关于MAZ的贴子,对你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