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想做450级别的多旋翼,在动力方面上很犹豫,求解答

楼主(2020-05-26):
本人想做450级别的四轴多旋翼,预计总重1000~1300g,问一下2212,2312,还有大疆精灵2312A,那个更适合
哪个效率更好,哪个动力更足

楼主:
这几个型号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

网友:
据说是2312a

网友A:
可以试试2216动力,比如tmotor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2216动力,比如tmotor的。

不用太大的,飞机带电池才两斤,尽量节约成本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用太大的,飞机带电池才两斤,尽量节约成本

那如果想省钱就2212,新西达的便宜得很又不怕炸。想稳一点就大疆2312A吧

网友:
不错,我很喜欢这个

网友B:
我这边看看你们的时候就可以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如果想省钱就2212,新西达的便宜得很又不怕炸。想稳一点就大疆2312A吧

感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这边看看你们的时候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450就用22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2216动力,比如tmotor的。

对了是不是2216比它们都好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了是不是2216比它们都好呀

2216比另外两个动力要好,效率也高。你可以看一下tmotor air gear 450套装,2216电机配10寸桨,淘宝上有详细的数据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16比另外两个动力要好,效率也高。你可以看一下tmotor air gear 450套装,2216电机配10寸桨,淘宝上有 ...

看了力效,tmotor效率也太高了吧

网友:
2312a的 淘宝二手几块钱一个 我用没啥问题就是成色不是太好

网友:
不懂  绑定   学习学习

网友:
看你的用途了,如果想玩航拍,建议大点的电机,2216之类的,航拍机重量一般1.5KG以上。如果单纯飞的玩下,就最便宜的2212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