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37cm长ABS材质小游艇

楼主(2020-05-27):
一直对40cm左右的小船情有独钟,因为容易携带。这回在家一直不开学,自己画了一条37cm长的简易小游艇。
设计可以使用有刷370电机或者2040内转子无刷。
上个渲染图

使用26mm二叶桨,半浸轴系和舵系

用铜管和轴承自制轴系,密封效果不错,也很顺滑。下水之前加一些润滑脂,轴承上油。
主船体用1mm ABS板切割,胶带固定好之后各个接缝用胶水流一遍。
船底在折弯之前贴ABS条当导流条。尾封板、尾舵,电机架和上层用3D打印。
电机架兼做隔板和横向加强。整个船体没有其他的龙骨部件,但是1mm厚的外板强度足够,最后重量也很轻。
船底加了一个刮水嘴做水冷进水
内部布置
扒了一个天行者30A改水冷,舵杆加了风琴头。电机是B2040,kv4300
剪了透明软pvc片做风挡
大致效果,等有时间了去试水

网友:
这个小艇爱了爱了

网友:
小小游艇,不少费事,鼓励。

楼主:
今天下午在河边试了一下,小油门可以悠闲跑,但是大油门就会船身倾斜,一直有气泡,速度上不去。
这里问问大佬们,半浸桨的舵是不是必须要右置呢?这个小船的桨和舵设计得还有问题,无法真正像o艇那样起滑,考虑要把动力设计改成全浸桨。

网友:
可爱的小船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下午在河边试了一下,小油门可以悠闲跑,但是大油门就会船身倾斜,一直有气泡,速度上不去。
这里问问 ...

跑速度还是要用半浸的,按理说压浪水刀都有了,问题不大,你可以调出轴角度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跑速度还是要用半浸的,按理说压浪水刀都有了,问题不大,你可以调出轴角度看看

谢谢,我换了20mm的小螺旋桨,希望换小桨能减缓反扭问题

网友:
好棒的小船说翻就翻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