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普通遥控器怎么接冉冉APP控制小车呢?

楼主(2020-05-27):
请问普通遥控器怎么接冉冉APP控制小车呢? 手机上虚拟摇杆不习惯,不知道普通遥控器能不能用?

网友A:
正常操控是不行的,因为遥控器与手机无法无线通信
但是你可以用遥控器接一个手机(就像玩模拟器一样),再通过这个手机与另一个手机通信,这样就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操控是不行的,因为遥控器与手机无法无线通信
但是你可以用遥控器接一个手机(就像玩模拟器一样),再 ...

你好,我试过用遥控器通过模拟器加密狗连接手机,但是不知道冉冉APP里面怎么设置的。华科尔遥控器的那个教程对普通遥控器好像不行。

网友B:
遥控器连接玩模拟的加密狗,加密狗通过OTG线插到手机充电口,弹出APP的地面站,有个对话框按确定,虚拟摇杆消失,就说明你已经和地面站连接好了,设备端是从飞控调参的小usb口插上数据线,在连接一个OTG线插到手机或手机主板充电口上,弹出对话框,按确定,整个4g图数传链路就打通了。

网友:
小车需要一个APm2,8飞控来做控制器,按照伸手党的教程进行设置,4g无人机娱乐板块里面有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遥控器连接玩模拟的加密狗,加密狗通过OTG线插到手机充电口,弹出APP的地面站,有个对话框按确定,虚拟摇杆 ...

你好,我用的富斯I6遥控器和凤凰8合一模拟器的加密狗,连接控制端手机后没有反应,请问对加密狗是否有要求,以往在电脑上玩模拟器需要安装加密狗驱动,不知道是不是安卓端驱动的问题识别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