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个电调怎么校准行程?

楼主(2020-05-31):
买了几个电调,不知道怎么校准,卖家说是地平线的,帮忙看看

网友A:
不懂  我 的都是  遥控开机油门推最高  然后接收机/电调上电  听电机声音  然后油门再推最低好了   有的需要推2次    其他方法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懂  我 的都是  遥控开机油门推最高  然后接收机/电调上电  听电机声音  然后油门再推最低好了   有的需 ...

有很多电调就没有用,无法校准。只能遥控器上设置电调行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