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控迪出毛病了!

楼主(2020-05-31):
我用的是乐迪AT9,闲鱼买的。用了一段时间后跟身边的几个模友说这个AT9买的真划算,又好用。结果第二天准备再去飞的时候就死活不开机了打脸猝不及防。然后就拆开修,修了没修好。
现在我想飞,但是没有控(空),又不知道怎么返厂。请问各位模友有知道怎么返厂的吗?还有大概要花多少钱?(如果过一百块的话就等中考考完后再玩吧)

网友A:
乐迪有个qq群  在那里可以联系售后服务   我的at9在那里买的外壳换一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乐迪有个qq群  在那里可以联系售后服务   我的at9在那里买的外壳换一个了

谢谢指导

网友:
网络搜索乐迪官网,就有售后联系方式

网友:
老的AT9电源开关不太行,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。

网友B:
打不开机可能是开机的按钮坏了,我就坏过了,,你试试用烙铁把按钮那里短接下看看不能能开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打不开机可能是开机的按钮坏了,我就坏过了,,你试试用烙铁把按钮那里短接下看看不能能开机

早就这样做了,反肠也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