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调的板子零件替换小白问题

楼主(2020-05-31):
电调是bls 的  已经打完板子了  boom上有个CUS08F30  SOD-323F百度没查到资料
去搜淘宝  万能的淘宝给了我答案  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 参数是30V 800ma   淘宝没几家买的  而且在二极管中属于贵族价格了而且不包邮  这个不符合diy精神   由于我手里也有同封装的二极管是1n5819 40v1A
问题来了  能否替换呢       小白  电路不太懂 以前替换都是找相同电流的  电压高或等于的   这个没搜到类似的   且手里还有   就想问下能替换吗

网友:
就一普通二极管,两元一百个的那种就行。想好一点的可以买低压降3A的二极管。其它参数没有什么。

网友A:
能上传共享一下pcb之类的资料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上传共享一下pcb之类的资料吗

汗 做了   这个失败了   板子应该有问题     你想做的话 做正常大小的吧  那个网上资料好多的  那个我做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