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用这型号的电机和桨的话,配多大的机架?

楼主(2020-06-01):
如果我要用这个型号的无刷电机和桨组装四轴的话,我要配多大的机架?电调要多大?电池要几S的?飞控用哪个开源的比较好?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电机:KV值800, 14.8V时最大拉力850g,单只电机重量53克。
桨:9450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手上有CC3D飞控,250折叠机架(论坛送的那套),应该是不能用的。其他的都没有了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遥控接收用萝丽3。

网友A:
用这种电机,要达到最好效果就得用他的配套电调,桨叶可以用9450的自锁桨,3的电机支持4S电池,仔细看说明书,轴距450或者360,都可以,轴距我没有乱说,不信可以看4的轴距,桨尖都要挨在一起了。具体要怎么做,要看你期望四轴做什么,效果要达到什么样子。选这个电机,最后做出来的四轴,只是能飞而已,不要指望航拍效果和玉2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这种电机,要达到最好效果就得用他的配套电调,桨叶可以用9450的自锁桨,3的电机支持4S电池,仔细看说明 ...

做来玩而已。。没打算航拍什么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