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求助大神帮忙,有刷双向双路电调!

楼主(2020-06-01):
想用双向电调做小车,电路应该没问题,上电能奏乐,大神帮忙看看哪出了问题,谢了,遥控器不会设置,我都试了,都不行,

4

3

2

1

网友A:
都选舵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选舵量

都试了,看来要靠自己了,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问题 上电能奏乐  没有输出

网友:
我找了原代码发现好像是mos的接线有反的,可以改下程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都试了,看来要靠自己了,

因为萝莉大大的原理图上7333画反了…

楼主:
解决了,ch1和ch2都要接一个GND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ch1和ch2都要接一个GND,

这个gnd是与ch1和ch2相连 还是与接收机的 gnd 相连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gnd是与ch1和ch2相连 还是与接收机的 gnd 相连啊??

解决了

网友(2022-05-23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ch1和ch2都要接一个GND,

没必要六条线,一条地,一条电源,两条信号线

网友(2023-10-25):
还是没搞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