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rduino pro moni自制的接收机,但电调电机不转?

楼主(2020-06-02):
用arduino pro moni自制一个接收机,遥控器,可以接受到遥控器信号及数据,连arduino 串口监视器看了有数据输出,推油门拨动摇杆也是有数值变化的,但是连电调电机不转,连飞控在BF里看不到接收机通道数值 变化,为什么啊?求大神帮忙解决,谢谢

网友:
你这个啥资料都没有啊,最起码说说用的什么协议?是ppm还是pwm,SUBS?

网友:
怀疑是信号类型不匹配

网友:
讲清楚点呀

网友:
应该是bf上没配置好接收机类型,导致飞控不能对接收信号解码。要明确接收机的类型,是pwm,ppm,sbus等,再专项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