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轴的空心杯需要多大的电池

楼主(2020-06-02):
打算用f3有刷飞控,可以的话再加一体图传,没接触过空心杯,求懂的老哥指点一下需要买多大容量的电池合适

网友:
看你轴距多大,一般200-600ma根据需要来,如果轴距大的,类似大疆tello哪种,我试过他其实可以带的动3000ma的18650电池。

网友:
2S600mah内是很好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