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轴抖动,求解!!!

楼主(2020-06-02):
装了一个大四轴,机架全手工,中心板自己打孔,做的有点不好看,但飞行正常,后来又改了一个x8,也能正常飞行,就是太沉了,又改回了四轴,同样的配置没变,因为机臂实在太长了,都有点畸形了,于是就把机臂锯短了一节,结果就发生了莫名抖动,跟筛糠一样,换过桨,无效果,电机是新的,电调也是新的,双子星飞控,没有什么参数可调的,还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求解!!!

网友A:
飞控的姿态数据也要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控的姿态数据也要修改

双子星只有这些可以调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双子星只有这些可以调

你确定是十字不是X型

楼主:
是x,这图是没通电的情况下的,通电了有信号了就显示数据了

网友(2020-08-13):
要调飞控的参数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