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不可以用手机看图传的模拟信号

楼主(2020-06-03):
如题,谢谢

网友A:
买一个小黑鹰UVC接收机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小黑鹰UVC接收机就可以了

穷啊,那种输出模拟信号的接收tb就35元

网友:
TB有接收机可以的

网友B:
35能买到就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5能买到就不错了

我的意思是便宜的输出模拟信号图传35,手机图传得一百那

网友C:
OTG+uvc前提你手机要支持OTG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OTG+uvc前提你手机要支持OTG

当然支持啦

网友:
搜口袋fpv  记得有教程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然支持啦

那就用OTG+uvc,再下载一个口袋fpv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 你需要买个接收机

网友D:
六七十元的2.4g 5g摄像头可以直接连接手机,控制拍照录像,自动保存本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六七十元的2.4g 5g摄像头可以直接连接手机,控制拍照录像,自动保存本地

这么厉害,给个tb链接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六七十元的2.4g 5g摄像头可以直接连接手机,控制拍照录像,自动保存本地

就是距离别太近啊

网友(2020-07-07):
最便宜的可以买个免驱的usb视频采集卡,图传接收av输出接视频采集卡av输入口,视频采集卡接otg手机装软件就可以看了

网友(2020-08-12):
可以的 有转WIFI的  还有OTG的 都能买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距离别太近啊

是很近的,手机wifi图传都这样的

网友(2020-10-13)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便宜的输出模拟信号图传35,手机图传得一百那

电量,还有就是一来电就没有了,用个显示器它不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