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改一下5.8G的图传接收机,改自动扫频48通道

楼主(2020-06-05):
教程直接看这贴吧。我也是按这个贴改的。。
https://www.moz8.com/thread-180825-1-1.html

下面是我改的时候拍的一些图片。。蜂鸣器没装。。。按键直接复用原PCB上的上下两个按键。扫频是长按。显示设置是短按。应该不影响原功能。至少扫频是可以用的。。

网友A:
DVR功能录下的视频不能拷贝到电脑上,播放不出来怎么回事啊

楼主:
继续优化,自动扫频的两个按键还是要另外加。原来的上下按键在设置显示的时候短按,但短按后频道就跳到旁边的接收频道上了。就收不到信号了,所以还得另加。我现在是改在PCB后面,TF卡和DC头中间。原来的按键背面。刮开绿油后,按键相通的两个脚直接焊在PCB上。另一个相通的脚就焊线到单片机。

天线也贴在外壳的顶部。

由于这个屏的外壳里原来的PCB是很小的。装了这个接收后。PCB按键部份都突出来了。原外壳也没办法锁好了。只能这样子留下很大一个口了。。

楼主:
这个接收机是可以供5V的。不过供5V的时候屏有点闪。只是能点亮而已。供8V的时候屏就能稳定了。
供8V的时候电流是0.35A。总的功耗是2.8W。不到3W。还算可以。。

楼主:
这个接收机带录屏功能。开启方法是,接收到信号后,单击上方向键 。也就是5个按键中的中间那个键。。

楼主:
不知道为什么,距离很近。只有10米。。完全没有什么用。不知道是哪出问题?大神们可否指点一二?

网友:
换天线试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VR功能录下的视频不能拷贝到电脑上,播放不出来怎么回事啊

没玩过DVR的哦。

网友B:
换天线啦,原装天线有点垃圾

网友:
灵敏度多少?低的话就没什么实用价值。

楼主:
就是个玩具。。。。

网友C:
距离太近了,不知咋回事!

网友:
厉害了(ง •̀_•́)ง我的哥   顶一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距离太近了,不知咋回事!

发射机功率低,接收机灵敏度差,天线差。。。所以这个就是个玩具。。别想当真航模图传

网友(2020-08-27):
我买回来的上电都不能开机,按第一个健也不能

楼主:
那你要查一下是不是哪里坏了。
长按DC插座边上那个按键几秒钟就可以开机的。。

网友:
我选的是1号屏,已经改成功了!本来想给屏配个外壳,后来发现这个屏的外壳还真不好做,除非按钮部分直接暴露在外!

网友D:
我的改好后自动搜频时屏幕慢慢变成全白了,重新开机也还是全白,把屏幕的排线按压一下有时还能看到图传画面,这个接收屏是不是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改好后自动搜频时屏幕慢慢变成全白了,重新开机也还是全白,把屏幕的排线按压一下有时还能看到图传画面 ...

屏线坏了的话,基本上是废了。好在这个屏便宜,重新买一片,把屏换一下就好了。还多一个接收板。可以把接收模块拆下来改其他的东西。

网友(2020-10-09)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改好后自动搜频时屏幕慢慢变成全白了,重新开机也还是全白,把屏幕的排线按压一下有时还能看到图传画面 ...

修线的问题,没焊好吧。压下就可以不压就没影了

网友:
用倒车显示器可以改个吗??或者行车记录仪也行吧

楼主:
接收模块是AV输出的。应该可以做一个接收机。接到倒车显示器那里。一般倒车显示器也是AV输入的。。

网友(2020-12-31):
怎么样了,我也想搞一个接收能力好的

网友(2021-05-08):
计划GV副科级老公回来库管理库管理恐惧感医道官途黄豆芽

网友E:
改了双菱天线飞过800多米还没到极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改了双菱天线飞过800多米还没到极限

双菱平板配个aat,更远

网友(2021-09-23):
这个屏幕有没有直接AV信号输入,需要改装吗?还是直接留有焊盘?

网友(2021-11-03):
引用 网友B:
换天线啦,原装天线有点垃圾

换了天线后效果怎样?

网友(2022-04-05):
距离是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改了双菱天线飞过800多米还没到极限

求双菱天线制作图,再就是发射端用的是配套的还是另配的发射模块,多少MW?我买的同样图传距离比较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