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我的5.8G图传距离很近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0-06-05):
图传的发射接收都在这个贴子里。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180929-1-1.html

这个是接收机

这个是发射机

换天线会不会好很多。。现在只有10米的距离。。。

网友:
发送和接收天线都不行

网友:
这个用过就一玩具研究一下可以了

网友:
频率不稳定导致的

楼主:
如果我把发射接收都换成这种天线会不会好一点呢??

网友:
这种图传功率小,距离不行。要是换天线就换蘑菇头天线会好点

网友:
应该是频率不对,重新调

网友:
这个接收这个发射就是玩具级别,ts832  600mw有时候还没有多好的表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