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自稳模式起飞一分钟后机头自旋,请泡泡老师帮忙看看

楼主(2020-06-05):
前段时间收了套SKYE,后来用APM PRO MINI 飞控改了,但是老是自稳模式起飞一会,大概40秒到一分钟样子,就是油门开始加大的时候,机头就开始偏,明显听到四个电机转速开始变化了,开始慢慢自旋,分析了估计是罗盘干扰了,就做了个架子,把罗盘和GPS加高15cm,但是没有效果,实在没办法,把电机电调全换了,还有BEC,接收机,飞控,GPS,罗盘,能换的都换了,还是一样,按说罗盘架的很高了,不该会有干扰了,但是看了自动分析日志,确实是罗盘干扰了,但就是找不到哪里干扰了,唯一可能的问题,就是受机架空间限制,电池就贴在飞控下面安装的,不知道是不是飞控受电池干扰了,但是飞控里面也没有罗盘啊,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,另外我把飞控和GPS罗盘装到另外一个F450机架上面,就完全正常,没有任何问题,飞控日志分析干扰也在正常范围,大概17%左右,请老师帮忙看看,分析一下。

楼主:
今天把电池外挂,重新更换罗盘,矫正后飞了一下,还是一样,几十秒后机头打转,我看了日志,干扰好像不大啊,奇了怪了,我把日志上传,哪位帮忙看看? 自稳模式起飞一分钟后机头自旋,请泡泡老师帮忙看看 电池,飞控,电调,电机,接收机 作者:xingbangda 4208 2020-06-06 17-26-46

网友A:
呃我把两边的锯了能轻100克...泡泡老师不回你可能是日理万机...你试试用锡箔纸把电池和飞控隔开,还有你也没说是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呃我把两边的锯了能轻100克...泡泡老师不回你可能是日理万机...你试试用锡箔纸把电池和飞控隔开,还有你也 ...

我用的是外置罗盘啊,飞控我用的是穷人飞控,铝合金外壳,应该不会再干扰,可还是不行,飞控外壳我接地也不行,郁闷

网友(2020-07-23):
这打的架子很喜感,不过还是干扰就不清楚了,也有可能是固件等的问题,开源飞控就是这这样,很难受

网友:
会不会是接收机的问题,我看你的接收机天线在机臂上绑着,和电机线相互干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