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灯不亮怎么回事?各位大佬。

楼主(2020-06-06):
pix飞控灯不亮,怎么回事?连接不上电脑,自检声音也不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懂帮顶  换

换不起,好像是固件刷错了

网友:
固件没刷上吧,刷好固件就好了

网友B:
我的也不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不起,好像是固件刷错了

刷错再刷回来呗   泡泡老师视频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也不亮

固件问题

网友:
一般情况是引导文件坏了,冲刷引导,然后再刷系统固件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