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azalite升级v2后漂移问题

楼主(2020-06-07):
起飞很平稳,飞起来后gps模式无法定住,自己往一个方向漂移,扳动遥控器才能稳住,图传显示18颗卫星,图传显示已经定位家的位置,下降手动校准了1次指南针后试飞,依然漂移,下降又校准一次指南针问题依旧。心想是不是和没升级一样,需要飞一会才能稳定,等了一会,前后左右飞了下感觉又不是那么漂了,拉回来再次前飞的时候又出现漂移,控制遥控器拉回来,拉不动,冲进前面树林,像上升高,上升的时候撞树炸机,遥控乐迪at10二代加锐鹰4w功放和枫叶天线,信号一直满格,起飞时14颗星。起飞前电脑基础校准,高级校准都无问题,电调也校准过,gps原厂副厂都用过,地面是广场很空旷,搞不懂什么原因,向各位大神求助。

网友A:
IMU校准了吗,跟升级没什么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MU校准了吗,跟升级没什么关系

校准了的,普通高级都校准了n次

网友:
重心没弄好

网友:
大疆东西,首先校准,感度调高些,同时检查飞控是否高于重心,尽量减低飞控安装高度,另外注意检查气压计的密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