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丽娃游艇

楼主(2020-06-08):
DIY丽娃游艇,大家一起谈谈

开工

自画图纸

网友:
自开大佬顶一个

网友A:
切板就用一把刀,制作精细,手真巧!

网友B:
大佬 用的什么刀 普通美工刀真心不好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切板就用一把刀,制作精细,手真巧!

谢谢,我做船模都是用的美工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 用的什么刀 普通美工刀真心不好切

就是一般的美工刀,你看到的就是我用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一般的美工刀,你看到的就是我用的

好吧 我一天只能切一点点   不然手受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吧 我一天只能切一点点   不然手受不了

你可以先切一条主线,要主线就是你画图纸的线,切负线时就可以宽一点,这样就好切多了,刀片薄一点就会好切一些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可以先切一条主线,要主线就是你画图纸的线,切负线时就可以宽一点,这样就好切多了,刀片薄一点就会好 ...

多谢 看来还得多练

网友:
为动手做而赞

楼主(2020-10-21):
引用 网友B:
多谢 看来还得多练

不客气的,我都这样做了好几年了,加油

网友C(2021-05-08):
楼主,可以收的我的膝盖吗?不收的话我把它砍了。

网友C:
买一个电动工具也不贵啊……这样也有效率点。

楼主(2021-07-11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可以收的我的膝盖吗?不收的话我把它砍了。

收不了啊

网友(2021-09-15):
引用 网友C:
买一个电动工具也不贵啊……这样也有效率点。

有推荐的电动工具吗

网友(2022-04-24):
学习学习使用美工刀的技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