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V3飞控串口优化固件 解决串口冲突(PIX固件)

楼主(2020-06-10):
F4V3刷ardupilot固件(国内玩家叫APM固件或者PIX)存在一些串口问题:

F4V3飞控USART6的RX跟SBUS接收端是连通的 这样一来接上接收机 USART6是用不了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串口可以用 接了GPS后就不能接数传了 虽然可以禁用IIC接口来启用USART3 但是罗盘就没法接了

之前看教程提到可通过短接PPM端来达到USART6和SUBS信号的隔离 但是自己2个F4V3飞控 这样做都没有用 用万用表来测量USART6的RX跟SBUS的输入端都是连通的

之后想到的方法是更改固件中针脚的定义了

以下固件根据最新版的ardupilot源码修改编译,源码官方版本为4.1.0

修改后串口定义看图吧,图中的serial1和serial4与missionplan地面站中的串口相对应

以下压缩包包括固定翼和四轴固件 其中.apj文件可以在MP直接更新 带bl后缀的请用DFU模式更新

下载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87M6Z_95XgXQHwWWmgFBVg
提取码:934b

版本4.1.0

网友A:
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怎么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怎么改的

你刷他提供的固件,然后按他的那个接线图就可以了。不用改

网友:
v3s可以用不,

网友B:
其实把sbus焊点中间用刀把里面的覆铜电路切断就完事了,因为里面是通路的。我用的就是F4v3s飞控,切好了可以用万用表测下是否通路,不通就行了,目前我USART6接GPS,USART1可以接数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把sbus焊点中间用刀把里面的覆铜电路切断就完事了,因为里面是通路的。我用的就是F4v3s飞控,切好了可 ...

切哪里 是不是上个图看看 老外那边好像都弄不好

楼主:
可以 如果serial4接GPS 在MP把serial3的功能不要设置为GPS 因为启动时检测serial3设置为GPS的话 就不会检测serial4了 serial3可以设置为其他你不需要的功能 比如mavlink2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切哪里 是不是上个图看看 老外那边好像都弄不好

正面接收机端口边上不是有个ppm和sbus短接焊点吗,sbus焊点中间切下就行

网友(2020-12-01):
引用 网友B:
正面接收机端口边上不是有个ppm和sbus短接焊点吗,sbus焊点中间切下就行

补充一下,1, sbus焊点与中间焊点切断(切完后测一下) ,2,短接ppm焊点与中间焊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把sbus焊点中间用刀把里面的覆铜电路切断就完事了,因为里面是通路的。我用的就是F4v3s飞控,切好了可 ...

你的方法我试了。好像不行,我切断了sbus和中间的焊点连接,用万用表量是断开的,然后把ppm和中间的焊点连接起来。接上gps和接收机后只有gps起作用。接收机是没用的。然后把gps拔掉接收机就ok了

网友(2022-06-10)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方法我试了。好像不行,我切断了sbus和中间的焊点连接,用万用表量是断开的,然后把ppm和中间的焊点连 ...

我就一直这么用的,数传和GPS都正常

网友(2022-08-24):
请教一下前辈  怎么禁 用I2C接口来启用USART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