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HGLRC F722】化骨龙F7飞控 装机评测指南

楼主(2020-06-10):
化骨龙F7装机指南
咕咕咕咕

我可真是拖延症晚期 太难了
继续!化骨龙F7 装机指南,

今天的帖子内容
化骨龙F7的装机接线
先说接线再说装机
FPV摄像头
现在大多数摄像头都用三根线,VccGNDVID
接下来
摄像头VCC链接飞控5V(稳定电源输入)
摄像头GND链接飞控GND(必不可少)
摄像头VIDVIDEO)链接飞控C2Camera2)【视频信号输入】
注意:化骨龙F7支持2路摄像头,可通过开关切换,默认输入C2

图传部分:
安装图传的首要一件事是确认你的图传电源输入电压是多少?是支持5V还是现在大部分的7-36V
在分电板或飞控集成9-12V BEC时,优先使用BEC电源,目的为了获得干扰较低的供电。要是没有那就只能动力VCC

化骨龙F7有单独的9V BEC供电所以咱们图传接入就采用9V电源【记得看你的图传支不支持!】
图传红色线电源接飞控9V
图传黑色线GND接飞控GND
图传黄色线video接飞控vid【视频信号线传输】
到这里这三根线接完就可以用了,如果你需要完整的接线方式使用飞控OSDSmartAudio控制那就给他接上。
图传蓝色线SASmartAudio】连接飞控T3

那么,那么,那么,那么如果你的飞机采用的是DJI的设备那么继续看
DJI图传模块红色线电源接飞控9V
DJI图传模块黑色线接飞控GND
DJI图传模块绿色线接飞控T4
DJI图传模块蓝色线接飞控R4
DJI图传模块黑色线接飞控GND
DJI图传模块黄色线接飞控R1
这是完整的DJI图传模块接线
康康图
接下来接收机的连接
首先SBUS
接收机红色线接飞控5V
接收机黑色线接飞控GND
接收机绿色线接飞控R1【信号线】

叭叭完了开始装机
先看我的装机配置
飞控:HGLRC Forward F722 2-6s Flight Controller
电调:fus 45a
电机:bbb 2305
图传:dji天空端
摄像头:dji
机架:laser hd
接收机:black sheep nano
遥控器:jumper t16
眼镜:dji
接下来装机【不从零装起了,相信兄弟们都没什么问题,有问题随时滴滴我。】
这是装好机架,焊好电机,电调的样子,LED也固定到机架下方了。
4合一电调真的太棒了 节省空间,还不需要分电板了

接下来飞控,也安装好减震圈,安装上电调排线,【注意:检查好线序】

其实每个电调与飞控之间的连接线序都不一定一样【一定检查好,如果不一样记得 改变线序位置!】

检查好电调与飞控线序连接好插入飞控【真的装机是越来越简单了】

飞控装上去 ,调整减震与飞控高度。连接接收机。
5VGNDR1

这是留好的LED线,即插即用 方便快捷。这里要加分

准备连接摄像头与图传,这里我用的大疆,有一说一 数字信号香!
这是焊接好的大疆图传,【有一说一,香归香DJI要是在线材上用点心,模友们会开心不止一点半点,线一碰就融化了,呸!】
r3 接大疆tx 灰线
t3接大疆rx白线
vid不接, gnd接地黑线 9v接正极。

图传,接收机焊接完毕,做好绝缘,整理走线,避免压住。
整理好就固定好图传拧上机架【这里我采用的是图传利用扎带扎到机架上方】
看看装好的飞控样子【左右侧】

看看装好的样子
LED背光还是蛮帅了

评价一下化骨龙F7飞控
在装机方面
焊盘是半孔设计非常好,不怕炸鸡撕掉全部焊盘
沉金工艺也比较好
焊盘分布合理
焊接方便
LED方便插拔
问题
LED的开关按钮,可能质量不咋好,出现问题了
要是连接DJI的设备 没有直接插口,需要焊接。
面对模拟设备 还是挺好的

这里是筱羽的装机评测,有任何问题,意见欢迎楼下评论
感谢支持
奥里给!

试飞视频马上就发!

网友:
整挺好 期待试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