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这个接口有什么用的吗?这个和apm飞控的acd接口一样的不知有什么用

楼主(2020-06-11):
ACD接口有什么用吗?有人知道是用来接什么的吗?

网友A:
可以接第二个电流计

网友:
楼上正解,有些固件需要设置一下接口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接第二个电流计

这个接口可以连接电流计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接第二个电流计

这接口是不是接2s的电流什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接口是不是接2s的电流什的?

两个引脚都是模拟量数据采集,需要在参数上配置

网友B:
这个接口就是接电流计的,正在用这个飞控! 不过我这个是成品机的分电板自带的电流计,接ADC这个口,能显示电压和电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接口就是接电流计的,正在用这个飞控! 不过我这个是成品机的分电板自带的电流计,接ADC这个口,能显示电压 ...

好的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