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IY交流] 富斯i6遥控改用锂电接2s7.4v的,需不需要5伏稳压模块?还是直接接进去就可以用了。

楼主(2020-06-13):
富斯i6想把供电改成锂电池2s供电,需不需要什么稳压模块,或者降压模块,还是直接连接就可以用了。直接连接会不会烧?有大神知道吗?请指教

网友A:
加个电阻压压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电阻压压就可以

需要加多少k的电阻呢?我是用2s7.4伏电池供电的

网友B:
用2S磷酸铁锂电池就不用加任何降压零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2S磷酸铁锂电池就不用加任何降压零件。

我知道呀,但是我没有呢。

网友C:
直接用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用就可以了

直接用会不会烧?或者电流大了又会烧。

网友:
串二只二极管降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用会不会烧?或者电流大了又会烧。

我直接插的  电压范围应该够

网友:
用1s锂电就能正常工作,进工厂模式调节一下电压就好

网友:
这么担心就搞个稳压模块,又不贵

网友(2020-08-14):
一起学习了,谢谢帮助!!!

网友:
用充电宝沾后边 或者两节组18650组 1s

网友(2020-10-17):
没完过不知道只要电压不高过它的供电电压就行

网友:
刷第三方固件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