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这个萝莉有刷电调输出正负极接哪里

楼主(2020-06-14):
已经焊接完成了,就是不知道输出怎么接。 ̄^ ̄゜

网友:
输出根本不用管正负极,根据桨叶定旋转方向,根据旋转方向定电机哪条线接正哪条线接负。所以根本不用考虑输出的正负问题,旋转方向不对就对调接线就行了。

网友:
电机怎么接都行,又不是输入

网友:
有刷电机无所谓

网友(2020-10-09):
是有刷的吗?可以用吗?多大电机的

网友(2021-03-17):
那LED干嘛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