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Pilot 扩展LED

楼主(2020-06-15):
做了个飞控扩展LED, 飞控使用的是雷迅的Pixhack v3, 飞控固件AC3.6, WS2812 灯带。
扩展LED的控制板使用STM32F103, 支持4轴六轴,特意留了两路用于指示机头或者机尾。
其余LED状态同步main LED,参照APM和雷迅的LED状态说明。http://doc.cuav.net/flight-controller/pixhack/zh-hans/pixhack-led.html

网友A:
我参考这个图片接的,1号灯在上锁和解锁时闪,飞行时不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参考这个图片接的,1号灯在上锁和解锁时闪,飞行时不亮是什么原因?

这个没有玩过了,你这个用的固件版本比较老,只能用到AC3.2.1。 我上面用的飞控硬件要用到pixhawk, 固件版本AC3.6。 专门为LED做了一个控制板,和飞控之间进行I2C同步通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有玩过了,你这个用的固件版本比较老,只能用到AC3.2.1。 我上面用的飞控硬件要用到pixhawk, 固件 ...

今天闲点拿出来重新分析插线位置,终于搞好了。

楼主(2020-09-01):
现在把这个固件开源出来,https://github.com/ejngnng/Ardupilot_External_LEDs,有兴趣的大家一块玩。
固件支持三种板子,STM32F103 Blackpill 或者Bluepill,  Arduino Pro mini 3.3V-8MHz, Arduino Pro mini 5V-16MHz. 每组最大支持3颗WS2812 LED.

网友B(2021-04-21):
楼主你好,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led扩展,方便加微信私聊一下吗?

楼主(2021-06-10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led扩展,方便加微信私聊一下吗?

可以啊 我看看能不能发私信